dell vostro15-3546 版号 13302-1 rev a00 亮机快 BIOS

楼主(2017-07-21):
dell vostro15-3546 版号 13302-1 rev a00 亮机快 BIOS

Vostro 15-3546 13302-1 rev aoo.rar

网友:
附上主板正反两面  版号     亮机图

网友:
板载 I5      独立显卡

网友:
板号一样  电脑型号3549 刷上不亮   不刷之前电脑偶然点不亮

网友:
CP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几代的

网友:
我这有一台   放电 才亮机   刷上看看

网友:
我的是赛扬集显  不知道通用不

网友A(2017-09-26):
你这个BIOS一点都不快,机是可以开,但是开机要30秒左右。我还是自己买一个好了

网友:
这个BIOS应该是不行的,刷了电流上不去,只有0.3A左右,

网友(2017-10-29)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BIOS一点都不快,机是可以开,但是开机要30秒左右。我还是自己买一个好了

你买了吗?能不能传上来。不修过的只能在原机上秒亮

网友(2017-12-08):
和我的一样  下来试试    佛祖保佑让我的秒亮吧

网友:
15-3546  13302-1 REV A00   我的型号和板号   刷之前是偶尔能触发     刷完后能触发能亮机   就是亮机慢  差不多12秒左右能亮

网友(2018-02-27):
板号一样,处理器是I5  独显显卡。原故障 不过内存,刷完楼主这个BIOS 都不触发了。

网友(2018-06-14):
楼主的BIOS确实不错,开机秒亮,我的是集显的也可以显示,版号是一样的

网友(2018-10-03):
有一台集成显卡的刷上去试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8-12-18):
多谢分享   正需要这款BIOS   独立的显卡

网友(2019-05-08):
开机根本就不快   倒是可以亮机   接着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