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GUID格式下面不丢资料转换MBR方法

楼主(2017-07-21):
首先大家需要下载一个专业版的DiskGenius,电脑进PE后,删除一些小的分区,注意是几百MB的那些小的分区,千万别删除错了,保持4个分区或者4个以下,然后打开刚下载的专业版DiskGenius,在里面直接可以把GUID格式转换为MBR格式,然后就可以直接ghost了。 这样就避免一步步安装系统的麻烦了。专业版DiskGenius我无法上传  大家去IT下载一下就行了。

网友:
还能这样呀,这真不知道,下次试试。

网友:
这个我知道的,你分享很好

网友:
winpe不行就进win8,选win8进去也可以安装系统吧

网友:
用傲梅分区助手就可以做到MBR/GPT傻瓜化互转,引导、分区大小问题都会自动解决。
老版傲梅不行,需要用新版的。注意更新。

MBR最多只能有4个主分区的报错,只要保证每个分区前后都有1MB空间就可以解决了(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分区前后都需要留,这么说只是更简单粗暴)用傲梅就不用操心这个,软件会自动帮你调好。

至于那几个隐藏分区,其实都是有意义的,只不过很多时候不凸显作用。

网友:
如果我没记错……其实品牌机预装系统都是能直接在WinRE里一键重置的,也就是微软提供的push button reset功能,桌面文档等个人文件都会自动迁移到新系统……
在这种情况下,何必GHOST?
另外,Win8以上的系统,不用转分区表,直接把系统GHOST进C盘去,不出意外也是能启动的。
Win7需要开CSM,进BIOS开一下CSM当然不是问题,主要是激活比较麻烦,可能会碰到主板的Bug,导致无法开机等问题。
(这个时候Win7仍然是走EFI启动的,只是依赖CSM提供的服务才能正常启动)

网友:
要吐槽WinRE里的重置功能,确实有槽点……确实有一些机器的重置功能是挂掉不能用的,即使是原厂的系统……
因为这个重置功能不像GHOST那样是一刀切、直接格式化再从零开始的,要求原先系统里的一些配置没损坏,否则就会挂掉……

网友:
这个是传说中的无损分区?.......

网友:
,这个,其他盘不需要格式化吗这个,其他盘不需要格式化吗这个,其他盘不需要格式化吗这个,其他盘不需要格式化吗

网友:
这个厉害了.......... 还没试过

网友:
这个我知道的,你分享很好;需要要专业版才行。

网友:
对一些品牌电脑,好像得进windows8 pe才能认硬盘

网友:
下次试试 没用过这个方法

网友:
这个方法不错,可以保留资料又节省时间

网友:
这个方法不错,谢谢分享

网友:
一直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有空下载试试,经常搞得拷贝资料才装系统老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