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140WH2屏维修

楼主(2017-07-21):
前几天帮客户换了一个屏,客户原来的屏是暗屏,今天有空想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暗屏修好,是LG140的超薄屏,型号是LP140WH2,量了一下屏接口旁边19V的保险坏了,换了个保险,再量一下,后级也没有短路,直接上机测了一下,一接上去就大短,屏线拔掉又正常,量一下屏上19V的保险没烧,后级还是没有量到短路,升压芯片是SW5517A,观察了一下板子这个升压芯片是集成mos管的,既然19V的滤波电容没有短那会不会集成在升压芯片的mos管坏了导致大短呢,但是网上没有找到这个芯片手册,那就直接碎屏上拆一个换上去吧,换了还是暗屏,然后我把LED灯条线拔了,接屏线不短路了,难道是灯珠烧了后和屏的铝框碰到了导致短路,我不接灯条线再量了一下19V这边,结果现在量又短路了,我拆掉一个19V的滤波电容后再量不短了,接上灯条线和屏线都不短路,开机一测亮机了,过了十几秒还没来得及高兴结果又出现闪屏,闪屏的时候量一下屏接口这边19V EN PWM都正常,灯条接口这边19V 25V跳变,手摸升压这片区域发烫,我再把19V的另一个滤波电容,二极管都换了,还是闪屏,把碎屏接到灯条接口上故障依旧,芯片,电容,二极管,灯条都换过了,其他也没东西了,最后换了电感,好了,上面的贴膜,灯条的塑料卡扣风枪吹的时候离的太近,稍微有点变形,这块屏下次我就当二手屏出掉吧,电感一般不会坏的,被我碰巧修好了,分享一下给大家,顺便问一下各位电感有测量的方法吗,是不是要用示波器测波形,下面上图。

网友:
在这个电路中,电感的作用是储能,二极管是升压,所以这个电感不能省略,只能原值或稍微大点代换,下次更换这些东西最好在上面贴上铝箔,原则是快上快下,焊接时间不过3秒,不行就冷了在焊,忌讳一直焊接

网友:
上次我修了一个暗屏,换掉保险 升压二极管 还有个电容短路就好了

网友:
修过一个屏,也是电感导致保险烧坏的。电感异常发热,不知道是不是虚汗,还是电感内部短路导致,反正换了一个不发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