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-3443通电报警 嘣的一声就掉电 无法再触发 板号13269-1

楼主(2017-07-21):
待机正常 通电自动触发到0.5 然后 嘣的一声 掉电掉到待机  按开关无法再次触发  刷BIOS无效  这个有搞过的吗

网友A:
蹦的一声。。  爆炸了么

网友:
这种掉电后无法触发的多半是短路或者缺信号导致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嘣的一声?哪里有短路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蹦的一声。。  爆炸了么

和台式机蜂鸣器的声音差不多 炸了倒不至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和台式机蜂鸣器的声音差不多 炸了倒不至于

板子打下值吧,看看有木有短路

网友:
都没测测其它的数据阻值啊的这样叫别人怎么帮你。

网友:
问题问的不够详细,自己做过那些操作,各大阻值什么的,电压之类的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楼主这样问问题太简单了,什么数据都没有。基本的测量还是需要的啊。

网友:
嘣的一声、、楼主仔仔细细研究下主板有没烧伤。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找。打阻值找问题吧。

网友:
滴一声应该就是BIOS啊

网友:
差下供电。。是不是缺少供电啊。。

网友:
0.5 说明还有供电没有出来啊。。。这么急刷BIOS

网友:
不能再次触发 查下是否有短路等

网友:
待机正常怎么会自动触发,ec的问题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对地值测  和供电测一遍先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