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50V待机不正常,时序错乱

楼主(2017-07-21):
品牌: 华硕X450V 板号:下50CC REV:2.3
故障:待机只有3V没有5v
        下了点位图和时序图发现是先有5v而3v要触发后才会由EC发出usu3vON的开关才会产生,
接到这台客户机,因为之前没接触过这款,不下图纸按着老套路去修还真走了不少弯路, 因为5v电感上有2.6v的电压,用示波器测试为虚电 就没去考虑负载的问题  而是直接开干MOS管,结果可想而知,无功徒劳,。没法搜了个BIOS下载刷,还是一样,那就换待机IC,也无果,在考虑换 EC前,还是下了个决心在论坛找了个点位图,因为无分 还没认证,有点蛋疼的无力感。还好下载还算顺利,点开一看,把充电IC,待机IC的工作条件都测了一遍,发现SUS5von没有,难怪SUS5v不正常,顺着SUS5VON往前追找到一个6脚MOS管,是3v5v的开关转换,再往前追直到EC,测电压0v,以为是MOS拉低,为了不损坏主板还是尽量不割线,直接换个6脚管,还是一样,那就只能换EC了,在换EC前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先测EC的工作条件,都正常只能换,天知道在换了个新的EC之后问题还是依旧,这时就迷茫了,难道是我没装好?又重新拖了一遍锡,还是不行,并且故障一模一样,这时我就肯定EC没问题了。那问题出在哪呢?
  看来还是需要论坛的老司机来大日解惑啊,在论坛搜了下才知道是先有5v再有3v,天哪,这时程序出错可我也重刷过BIOS了,难道是没下载到正确的BIOS?那就再找个刷吧。还是不行
   在、最后在考虑桥的情况下 还好,幸运之神降临,脑子里又闪过一个念头,换BIOS芯片,但是在换之前还是再仔细测试下波,果然,是自己大意 啊,先前自己只2you是测出56脚有波,而1脚没波,只有0.15v的电压,但是5。6脚也只是0。2的电压为什么就有波呢?这就是没下点位图之前只测电压我没去怀疑认为是正常的失误,
在点位图上获悉2,5脚为DA和CLK,1脚CS#是固定的吧?依着1脚往上查到一个测试点再经过一个22欧的电阻到EC,在电阻上测波有,在BIOS上测又没有,难道是板层断线?但为什么电压又都是一样呢?真没搞明白,但是还是要飞线试试,果然,待机正常了,5vSUS 出啦,按钮开关之后3v也有了,可电流停在0.02v不动额,但有触发动作,并且待机触发灯都亮了,又陷入程思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不过这只是个小插曲啦,还是很容易解决的,按着上电时序查找信号,十分钟搞定,问题出在EC发出了SUSC#而无SUSB#,再查由和一桥发出的SUSC_EC#和SUSB_EC#都正常,就只能确定EC的问题,也懒的换,找到一个牌组上的SUSC#和SUSB#俩脚相邻直接加点锡连在一起,触发后电流涔涔的上去了。
  图我就不上了, 附上亮机BIOS,和点位图,时序图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ASUS X450CC REV2.3.rar

网友A:
这样也行????

网友B:
修机了怎么样也行,又学到了一招!下次试试看。

网友C:
是你自己的还是抄的?怎么没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你自己的还是抄的?怎么没图

绝对是原创,新人啊  不怎么会上图,以后会慢慢的改进,见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也行????

是啊,有些机器故障是一样的,但修机的思路不同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机了怎么样也行,又学到了一招!下次试试看。

是的,确实是这样,老师教的理论都一样,后面 能否把机器修亮就看个人思路了,

网友D:
一波三折啊,辛苦了楼主
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机了怎么样也行,又学到了一招!下次试试看。

修好这台机也不容易啊,花了我整整两天时间,在论坛搜了下,很多都说有遇到这种故障的,有刷BIOS好的,有换EC好的,最主要的是我看到很多跟我一样有刷过BIOS 换过EC 还是不行的,但论坛没有其他答案,所以我就发出来给各位师兄多一个思路,也不知道是不是通病,EC到BIOS 1#要留意,这种时序错乱绝对是程序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波三折啊,辛苦了楼主
,,,,,,,,,,,,

是啊,大家多发点经验和通病,以后修起来在论坛一搜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。。。。好比昨天我还修到一台清华同方的是同行机,也没碰到人就没问故障是什么了,直接开干,随便找一个转接头接上恒流表,待机电流0.01以下应该正常,按开关电流上到0.02说明有触发动作但是仅此而已,后面怎么搞都不行,也没图纸可下,说是最新款机器没图,没辙在论坛搜了下,出现唯一一条信息,打开一看还真是一模一样的故障,最后还是用同样的方法解决了问题,最后还是叫客户拿原装的适配器来才可以正常触发,这就少走了弯路,2个小时高定

网友:
有一台同样的机器,5V上管烧坏自动触发到0.03,下楼主点位和BIOS试试

网友:
只有BIOS,没有点位和时序图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