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7-21):
今天碰到了,技嘉的H61M,看别人说是通病是D8,这个D8不好找,看
应当在H61桥的附近,有个贴片是43的标识,用万用表测试2个2极管,但是取下机器就不亮了,把他装回去几亮,没办法,看来此法行不通,今系统看没识别到网卡,BIOS中也没禁用,那就把网卡去掉,不用,现在在试试,关机,正常了
通病

网友:
网卡有WAKE#唤醒信号,估计应该是出了问题,导致关机变重启,关不掉。

网友:
有通病还是比较好修的,至少不动脑子了 哈哈哈

网友:
应该是网卡拉低了网络唤醒WAKE#信号,摘了网卡就正常了

网友:
这个不算另类维修吧,已经算是看通病了,呵呵

网友:
为什么不先试试在bios里面禁用网卡呢?

网友:
这个情况雷击主板见得多 。。。。

网友:
网卡挂导致WAKE#信号异常 关机变重启

网友:
可能是网卡短路了,但我也遇到过的是时钟晶体引起关机后自动重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