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1 主板 BIOS 芯片25Q064A 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刷

楼主(2017-07-21):
联想S41  BIOS 芯片25Q064A 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刷   我的580U 刷不进去

网友:
刷不进去,可以读出来,就换个芯片吧

网友:
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哦    这个芯片一般编程器都支持呢

网友:
RT809F这个最好用还能自动识别芯片。

网友:
一般的编程器都可以。最好用XP的程序。

网友A:
25q64 刷了试试看 580u 都不更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5q64 刷了试试看 580u 都不更新了

25Q64 不行 试过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在不行就要换个芯片了。

网友:
我用的也是RT809 这个最好用

网友:
580U按理应该能够支持的吧,碰到过1.8V的BIOS,用25Q64BV都能顺利的刷写

网友:
一般的809f 应该是支持的

网友:
809f和那个rt886l也可以的200多太保买一个  我的u580早就不用了

网友:
我也用的rt809f  挺好用的 还没遇到不识别的

网友:
809F  吧基本都可以刷  目前没碰到刷不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