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7-m主板维修 幸运的秒杀

楼主(2017-07-21):
今天一个华硕台式机主板P8H67-M 的点不亮 换内存 换电源  换CPU  还是不显示   那只能拆出来了  刷刷两下 裸板拆出  在插上电源测一下  还是不显示    那就先简后难  先干个BIOS(BIOS官网上有我就不上传了  我下的是P8H67-M BIOS 0807     版本0807的) 上电源试一下  戳了一下 开关脚   接显示屏  完美亮机    幸运的秒杀    没啥技术   分享一下  先简后难 一步步来:lol   愿意评分的 可以给点下载分(不扣自己的哦)   谢谢啦:lol

网友A:
应该是原机BIOS文件损坏,刷个BIOS之后就正常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原机BIOS文件损坏,刷个BIOS之后就正常了。

恩 应该是  刷上官网上的它就好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恩 应该是  刷上官网上的它就好了

这类故障还是比较简单。就怕是刷了BIOS之后还不显示,那就要慢慢查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类故障还是比较简单。就怕是刷了BIOS之后还不显示,那就要慢慢查了。

是的 大神 当初也是试试看的态度 想着刷不好就慢慢查吧   谁知一下它就好了

网友:
修主板都是先简后难,谁都不想看图纸查线路头痛

网友:
好牛BBBBB啊。能知道这么做的已经很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 大神 当初也是试试看的态度 想着刷不好就慢慢查吧   谁知一下它就好了

说明你运气不错,就是个简单小问题

网友C:
华硕官网bioss可以直接刷?不要分离合成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华硕官网bioss可以直接刷?不要分离合成吗

这个BIOS下载下来就是BIN格式的,不用分离的

网友:
修主板一般都是先易后难 先刷BIOS不行再考虑其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