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-M-LE无复位及不过内存维修

楼主(2017-07-21):
一块华硕B75主板,故障为不复位。 查各处电压均正常。接着查PG信号。查到电源芯片ASP1102的第30脚发出,电压有3V,查点位图该信号最终由一个三极管转换VRMPWRGD信号给桥。
拆掉该三极管,复位出来了。
跑码了但是挡代码22.
喇叭一直嘀嘀嘀响,更换内存故障依旧。那就接着查内存条件。查内存240脚VT_DDR为0.75V,236脚SPD为3.3V,查到238脚S_SMBDATA为1.2V不正常,正常为3.3V。经点位图查询到与一个272排阻和一个三极管相连,
先更换该272排阻故障依旧,拆了三极管3.3V正常,判断三极管坏或者后级拉低。更换三极管还是一样,判断为后级电路拉低了。最终查到由CPU座下方一个八脚芯片拉低,
拆除后故障解决。

网友A:
八脚芯片应该是UP6261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八脚芯片应该是UP6261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应该是UP6262和NCT3393这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八脚芯片应该是UP6261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3335a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现在小三角坏的很多 哦

网友B:
G41?还是B75??这个8脚管子用来调频的?很多主板都是拆这类管子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41?还是B75??这个8脚管子用来调频的?很多主板都是拆这类管子好了。

B75,看图片都有带型号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小8脚拉低SMBUS电压也是通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