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R独显ATI花屏通病,判断空焊秘籍

楼主(2017-07-21):
故障:VGA花屏,内接花屏

判断虚焊导致,
通病,搞显存4个加焊无果,风枪哄显卡加焊无果。

上次修的是不亮,飞屏开启信号好的
后来返回来,花屏,当时心一凉,显卡坏了?
后来又哄显卡,还是不行,
着急了。直接用手在显卡上拍了几下。
卡屏。后,直接按开机键重启正常,
有关机重启又花,
后来判断显卡虚焊。

直接上BGA 。OK成功量机

判断显卡空焊,有三种:
一是直接风枪哄。
二是按着显卡开机
三是敲看卡。如遇到花屏闪之类的都是空焊。虚焊。力气把握好,适当。
。本来差点换显卡了。哈哈省下显卡的钱不错哦!

网友:
ATI 显卡就是好坏    遇到太多了

网友A:
还有 一种 是 开机画屏  开机后 在 外接一下  就不花屏了 这是什么  问题啊 碰见好几个了

网友:
这个是运气好,,ATI很多要换显卡的,不然用10天半个月就又不行了

网友B:
风枪吹就好了,用手压过猛容易吧板子压吊点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风枪吹10多秒,然后直接上机测试,如果是显卡虚汗的一般都能点亮了

网友C:
有些并不是空焊,而是晶圆和基板存在不良,这个在AMD显卡上比较突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有 一种 是 开机画屏  开机后 在 外接一下  就不花屏了 这是什么  问题啊 碰见好几个了

显存也有可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风枪吹就好了,用手压过猛容易吧板子压吊点

笔记本的    压   力 度不要太大   很少有掉点。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些并不是空焊,而是晶圆和基板存在不良,这个在AMD显卡上比较突出。

嗯对的  。      AMD的很容易的

网友:
敲击和手压感觉有风险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敲击和手压感觉有风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
哈哈。对于华硕无铅板子都没事、5代以上板子不敢敲。一敲就烧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哈哈。对于华硕无铅板子都没事、5代以上板子不敢敲。一敲就烧EC

BGA的EC那种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嗯对的  。      AMD的很容易的

AMD显卡要换的机子,我都给人半个月的质保期,愿意修就修,不愿意修,自己去解决。N卡用的时间还能稍微长点。

网友:
这种机器基本都是显卡虚焊或者显卡坏,我都修了好多了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就是爱坏显卡 都是直接加焊  不行就 换芯片

网友:
AMD的显卡比较容易坏,加焊不行 就直接换了

网友:
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

网友:
风枪一吹就基本确定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AMD显卡要换的机子,我都给人半个月的质保期,愿意修就修,不愿意修,自己去解决。N卡用的时间还能稍微长 ...

。。我加焊都能保一个月。。风枪哄显卡能用2个月,哈哈

网友:
ATI的显卡是容易坏,遇到先加焊一下,不行就只能换了。。

网友:
敲击方法慎用,搞得不好其他故障又出来了尤其是老本,故障扩大了就不好弄,一般用风枪加热10来秒就行了。

网友F:
200度风枪,吹胶,在开机,虚汗一般都能亮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风枪先吹,如果能亮的话就重植,做好散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200度风枪,吹胶,在开机,虚汗一般都能亮

这个我500度没用呢。我的风枪老是最大挡,别人用不了

网友:
手机不敢用那么高温度。   笔记本电脑不管什么风速8,温度调最大。用惯了,速度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。。我加焊都能保一个月。。风枪哄显卡能用2个月,哈哈

保的短点,给自己省事。不然麻烦事很多。

网友:
这款主板显卡出问题的确实多 遇到好多台了

网友:
怎么一开始会考虑显存呢,直接就干显卡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款主板显卡出问题多啊!显存 少见!!!!!!!!!

网友:
ATI的有时加焊也能用2年,实在是搞不懂

网友:
为什么风枪吹了还不行,我怎么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,像是别的地方虚汗

网友:
笔记本显卡不好用手压着开机啊,你说的这些招数用在台式上差不多

网友:
显存的问题

网友:
看到AMD的显卡就伤心 关键是芯片就是翻新的换了还是要出问题

网友:
哇 老哥一上来就搞显存的吗

网友:
直接换喽     加焊   用不住吧 ,我一般 重植

网友:
直接干他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G:
ATI显卡温度要控制好,好易坏呀,就算加焊好也用不了多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ATI显卡温度要控制好,好易坏呀,就算加焊好也用不了多久

300度

网友:
AMD的  显卡好像坏的特别多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对新手还是很有用的  加焊也得把机器调好

网友H:
这个显卡 换芯片成功率不高啊     下面触点挺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显卡 换芯片成功率不高啊     下面触点挺密的

这款是无铅的风枪吹。效果不好

网友I:
哪里的虚焊,实际上是芯片偷工减料的后果,里边金线和晶元热胀冷缩连不上了,英伟达显卡门就是这样的问题,是胶的热缩比问题,用日立的胶就没事  AMD的芯片都这个德性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哪里的虚焊,实际上是芯片偷工减料的后果,里边金线和晶元热胀冷缩连不上了,英伟达显卡门就是这样的问题, ...

这都知道。厉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