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ONDA H61不触发简单维修分享

楼主(2017-07-21):
昂达ONDA H61 Ver:4.00不触发
3VSB正常3.3V
VBAT电池3V正常
32.768K:两脚有压差,测量波形也正常
开机键正极3.3V正常

打算上论坛找图纸测IO二三线品牌没有,该主板的IO是nct5532d找到了pdf测了一下IO的工作条件
待机供电21脚3VSB正常
48脚VBAT正常
当测到49脚的RSMRST#时只有0.5V左右,正常应该是高电平3.3v
跑线找到与旁边的一个电阻相连,测了这个电阻两端电压一端3.3V,另一端只有0.5v左右,打过RSMRST#的对地阻值很低没有对比不敢确定是否短路,能做的只有将这个电阻换掉,冷却后试机RSMRST#电压恢复短接开机排针可以触发了

网友:
好在是RSMRST这个信号不正常,要是DEEPWROK,DSWVEMRN这样的待机条件不正常,那就有的查了。

网友:
上拉电阻坏的很少修到,都是条件不满足。

网友:
RSMRST上拉电阻坏导致无电压,主板不触发

网友:
谢谢了,这个板的不触发看来是通病啊,我的也是不触发

网友:
还好是RSMRST信号的问题 容易修啊经常遇到上啦电阻故障

网友A:
RSMRST上拉电阻我一般换1K的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SMRST上拉电阻我一般换1K的电阻

上拉电阻阻值一般比较高,我在其他板子的相同区域随便找了一个上拉作用的电阻换的

网友(2017-10-13):
楼主修好了,主板BIOS备份没有?我遇到一块报警四声的,想刷BIOS没找到

网友:
没有备份哦就算由现在也找不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