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8470P BIOS有密码

楼主(2017-07-21):
HP 8470P BIOS有密码,这个是不是刷bios就行了

网友:
嗯 刷了就可以的

网友:
找个BIOS刷下吧,HP的BIOS很乱,最好板号机器型号一致再刷。

网友:
对的,这个刷了就可以了!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刷了就好了,16脚的比较难刷

网友:
刷BIOS 就行了

网友:
刷BIOS 就行了       ..........

网友:
不用刷 电池取出来反装一会  在换回来 放电就OK了

网友:
一般刷了就好了。有加密芯片的除外

网友:
重新刷个bios就行

网友:
找个BIOS刷下吧,HP的BIOS很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