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P无基带无串号。

楼主(2017-07-21):
接到一台6P无基带,无串号,关于本机里无调制解调器。
接到机器之后以为是通病,就先把基带CPU摘下,然后u1和v1脚接线。装上以后试机还是故障依旧。
这时候才想起来测一下电压,依次测量4路电压发现有一路0.9v电压没上来。然后就更换基带电源,换完此路电压还是没有。
所以想请教论坛里各位大师给个思路。
还有此通路如果有阻容原件损坏是否也会拉低此电压?

如果从主板别的地方不是此通路的地方找个有0.9v电压飞线过来能行吗?
本人菜鸟,思路有限,请各位指导下。
非常感谢!
如果把基带电源拿掉。测量主板上基带电源位置的阻值靠谱吗?思路是否对劲?

网友A:
阻值只能作为参考,先查看下此路的小原件是否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阻值只能作为参考,先查看下此路的小原件是否没问题

此路0.9v电压是从基带电源出来的吗?
测量通路所有小器件都没电压,
阻值是三百多。
这样是不是只能判断基带电源有问题?
因为其他从基带电源出来到基带cpu的几个电压都出来了?
但是我换了基带电源还是没效果?

网友:
这个0.9电压的阻值是否正常呢  看下图纸  都去到哪里

网友B:
4路电压有一路本身出不出吧??我记得实测过好板子

网友C:
这个问题很多都是掉点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路电压有一路本身出不出吧??我记得实测过好板子

实测好板 S1这路确实有0.9左右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问题很多都是掉点了。。。。

一般都是哪掉点的多?请兄弟指点下

网友:
有没有图纸。看看卡图纸这个电源的条件

网友D:
昨天修了一个无基带,故障为  SIM卡保护管被拉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昨天修了一个无基带,故障为  SIM卡保护管被拉低

怎么测出来的?直接测量SIM管的电压吗?

网友:
前几天我也遇到6P无基带,S1路电压0-0.9V跳变,基带电源换了2个,基带重植无效,阻值正常。

网友:
看图纸这路电压都通往哪里,来判断,想连的小元件都检测下

网友:
这个号深奥       看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碰到一个5S也是这个问题,基带基带电源都干了也不行,郁闷了

那说明问题不一样呗,继续找别的问题

网友F:
可以可以1231231321321321213212313

轩辕思天 -5 灌水!广告!小心账号!

网友:
谁有图纸资源,对比图纸学习会很快的

网友:
严管板块禁止无意义回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可以可以1231231321321321213212313

严管板块禁止灌水!

网友:
如果单纯缺一组供电,仅仅是缺少,不存在条件不满足或者阻值偏低,别的元件拉底等,那么飞一组供电过来我想这没问题。但这我感觉应该还是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,或者说芯片自身的问题。单独飞供电过来,恐怕不能用。

网友G:
这组电压在启动基带CPU工作时才有的 刷机刷到固件时才可以测量的到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这组电压在启动基带CPU工作时才有的 刷机刷到固件时才可以测量的到

那就是说基带CPU没有工作是吗?那我应该检查哪里呢?

网友:
是不是拉低了,这个电压都到哪里了。是不是拉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那就是说基带CPU没有工作是吗?那我应该检查哪里呢?

基带电源 19.2M时钟 重植基带cpu 差不多也就这些 外围电路上细看有没有掉件 其他要看看同行有没有个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