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,开机报错,引导不了系统,求助

楼主(2017-07-21):
联想一体机,开机报错,引导不了系统,求助,B305,开机报错,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SIOUS BOOT 按F1进不了BIOS,插U盘进不了PE
刷了BIOS还是一样,换了内存了

网友:
AMD的吧,那是南桥出情况了,加焊一下就OK了
但是散热得搞好。

网友:
大致意思:在上次引导是DQS测试失败,请降低内存频率。  故障造成原因:所以大部分和内存条有关或者主板刷BIOS引起的

网友:
焊北桥不解释

网友:
此板南桥爱空焊,加焊下南桥。

网友:
能gost进去系统  就先试试把系统硬装一边试试

网友:
我记得好像进bios一直会提示piease  wait 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直接假焊南桥   再加装个散热器   就OK了   这个修到很多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