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E450开机使用一会自动掉电

楼主(2017-07-21):
如题用一会掉电,在开机开不了拔掉BIOS电池就可以在次开机,反复这样掉电3V5v正常,BIOS刷了好多个,EC是带程序的也换了,换的剪板的,求助大师们有碰到过的吗?

网友:
应该是CMOS电路中,3V SB与电池供电中的双二极管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