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10简单维修一例

楼主(2017-07-21):
客户送修Y510
用的时候不小心蹭到地上了,然后过来发现待机偏高0.105A左右
拆机后,发现待机芯片51020发烫,更换无效。
之后全板打了一阻值。测量到EC的时候有2处明显短路……

(这么老的机器哪找EC去,想想后先放一边再仔细查一遍别的地方)
当把待机芯片左下角那块干塑料清理出来,打阻值的时候终于发现异样,
一颗电容的一脚掉了!!!清理掉再去打EC阻值恢复正常。

小装一下上电待机0.003--0.005 OK正常,3、5V也出来了。加电亮机。
最后我拔过BIOS电池,原先BIOS有密码进不去,改不了时间。在系统下改了保存不了。再刷一个BIOS  至此修复

注:也是借助了图纸查找的。图纸相信大家都有吧。我也上传不了23333
谢谢大家的支持

网友:
666.。。楼主总在A与C之间让人崇拜。。。。

网友:
摔到小电容了,这个还真的不容易遇到

网友:
楼主分析判断迅速准确,好样的!

网友:
很多情况不是你换了多少芯片把问题解决了 ,而是你的细心找到了真正的问题点

网友:
学习了  楼主  在你这赚点 分吧,  恭喜楼主 修好机器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