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显示器&电源&液晶电视]
简述工业触控屏维修思路!

楼主(2017-07-21):
论坛的改革,金币制度令我燃点起发帖的欲望!
今天不搞手机了!换个主角,工业触控屏!首先出场的是和谐号动车的日本山武触控,东芝旗下品牌,价值20W,甚至有钱买不到!这个修复过程不能公开所以就给大家看看算了!

接着真正主角出场,便宜的威纶触控,故障现象是加电定60MA电流不亮,二修,上家经我指导换了内存现象不变!接手后基本条件上家都测量清楚没有异常了,再因手上有同样的CPU所以直接更换一个!结果还是一样情况!

其实修理ARM架构比电脑的PC架构方便很多!转向测量内存方面的条件,1.8V和0.9V都没有问!示波器出动测量地址线与数据线皆有波形,并且在波形的状态能看到是正常的单向传输!所以肯定CPU工作状态以及ROM数据没有问题!

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缺数据位,唯有慢慢每条数据和地址线打值!经排查后发现DQ10反向压降偏大且不稳定!为了排除是不是换上的U有问题或者焊接问题装上RAM再拆下U在U那边再打一次值!

结果在U那边也是同样情况,有时候打不出来压降,而正常的点是0.48稳定的!每条线都是有一个过孔,所以肯定了是过孔不良导致的故障!
因为整块版中间没有什么穿孔的地方,所以导致如果飞线要绕很长的线路,这对于高频数据传输来说是很不利的!所以我选择了把原来的过孔用热压法修复!再在上面引出一少线段来防止过孔再次脱离,下次再出问题就直接能飞线了!

修复后这断线路压降已经恢复正常状态!

通电先到60MA再等几秒就直奔200MA左右亮屏!

是否觉得过程很简单?确实是!ARM就是傻瓜架构!掌握了修这个简直是易如反掌!

希望踊跃加分加金币!

作者:麦毅诚
2017.07.21

 会员15202012元2023-9-28 10:03
 会员14833662元2023-2-5 22:20

网友:
看似简单  真正让新手修 估计很难    这种设备修的也少 加分了

网友:
很修 维纶 接触过 但是修的屏。电路问题没有修过 也不会

网友:
这技术好牛不知那个时候才能看到大师的车尾灯

网友:
每个精华的贴子,看了都觉得维修不是特别复杂,但如果是让自已接手去搞,那就不一样了,很多修不好的机器往往都是没办法确定故障点在哪?要确定故障首先要有冷静的头脑,细心的观察和细致的测量和对比,如果有丰富的维修经验那就能更快更准找出故障点了。

网友:
不错修这东西因该挺赚钱的

网友:
这个厉害了啊

网友:
看看都让人羡慕,楼主技术真干了几年了,能有如此功力?

网友:
看似简单  真正让新手修 估计很难

网友:
基础扎实,心要细,不然很难定位故障点

网友:
大神厉害了,学习学习是的发生大发递四方速递发顺丰答复大范德萨发的说法

网友:
果然是个老司机啊

网友:
大师啊,小白看见这元件又没图纸的情况下直接蒙蔽了。

网友:
果然是个老司机啊   大神啊

网友:
这种机器从来没有看到过,也许我们这城市不大的原因吗。以后碰到就有参考了

网友:
师傅就是厉害,真的是见到了你的维修过程.广州这一趟没白去。每个帖子都是精华。

网友:
和谐号“不和谐”!俺只能默默滴看着“湿服”.......我滴神啊!

网友:
这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没见过,怎么修的看不明白,

网友:
这类机子   修显示屏的比较多  真正修主板少  赞一个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。 修这玩意的收多小rmb啊。肯定很值钱

网友:
这种看起来简单,但修起来还是有难度的,还是要靠经验比较好修

网友:
楼主高大上呀,这样的东西都可以接来修,维修费应该很可以吧,主要还是楼主技术够硬呀,不懂的接来也没用!

网友:
大神啊,修这些才赚钱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这种设备修的也少 这种设备修的也少

网友:
有接触过这方面设备,但维修没得我你牛X。

网友:
厉害啊 这样也可以修

网友:
电源跟表可以的,兄弟

网友:
楼主 发贴 不多 但 帖子 质量 还 真 给力 小生 在这里 学习 受教 了 点赞

网友:
这个贴必须给精华,工控机修的很少,基本修屏供电,换屏。如此技术牛人啊!

网友:
大神啊,修这种工业触控的这种机器应该很赚钱的吧

网友:
思路很重要牛 学习了高手 厉害了

网友:
厉害 这个也能修

网友:
我这儿也有很多烟厂设备.好多我修不好.也不知道给谁修?有准能给个电话

网友:
看见大师修东西就是爽,思路真清晰,

网友:
哥,历害了。这种ARM架构板子修的不太多

网友:
大神 惹压法 是什么大法 我等很是好奇

网友:
楼主威武!真正的维修大湿!佩服!

网友:
楼主不容易啊 ,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,可惜我只能给你加1分

网友:
修工业设备确实赚钱,但是没有长时间的技术沉淀,是修不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