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1005激光打印机识别不到硒鼓

楼主(2017-07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:
看看芯片跟座子有没有空着,上次座子弹簧掉了就出现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如果换新硒鼓还无法识别,拆掉后面铁皮盖子,靠右边传感器复位弹簧肯定掉了,按好就OK.这个是通病了。

网友A:
如果换新硒鼓还无法识别,靠右边传感器复位弹簧肯定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换新硒鼓还无法识别,靠右边传感器复位弹簧肯定掉了

师傅你好,还真的是硒鼓传感器卡住了,以前没修过打印机,感谢你的指点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 好多老司机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