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31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7-07-21):
E531
板号nm-a044
原始故障是公共点短路,拆掉击穿电容后,发现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,焊桥后故障排除,试了两天怎么开都是好的。

网友:
e430的和e430c B+电容容易短路,造成不触发

网友:
这种机器触摸板下面肯进水,我修过很多这种机器、

网友:
这种机器触摸板下面肯进水,我修过

网友:
  估计不稳定

网友:
仁宝的保护电路做得还是不错的.大短路 保护隔离都不过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