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5LD,待机LDO正常不出3V 5V 电压,,是L3533芯片问题,在EC边上长方形芯片

楼主(2017-07-21):
简单几句话,,,华硕X555LD,待机LDO正常不出3V  5V 电压,,是L3533芯片问题,在EC边上长方形芯片。。换掉或加焊,你懂的。。。。。我这个机子是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。。。开不了时EC的待机供电没有,就是这个L3533芯片发出来的。。。。有图有真相吧,,,点位图论坛上有,,我就不发了出来了。。。
下面的图是L3533引脚图,红上面是LDO电压3.3V要是有的话就加焊一下就可以开机了。最好是换掉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图片,我看不到的,怪事了

网友:
从昨天开始,图都看不到了。,很谢谢你分享的通病,能有效的提高维修质量

网友:
我也看不到,网站不稳定这段时间,我经常看不到图片,之前我还怀疑是我网络问题,打电话去移动客服那里骂了一通

网友:
我的加焊一下L3533能开机了,果断换掉L3533结果不开机了,最后发现不是L3533问题,是3、5v滤波电容问题,换了滤波后待机正常,开机正常。

网友(2018-04-14):
刷了还是卡 LOGO 1-2分钟 是主板问题还是BIOS需要合成

网友(2019-07-21):
我遇到一台芯片发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