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TDY-7L80C画面抖动

楼主(2017-07-21):
    客户送修一台清华同方显示器,型号:TDY-7L80C  客户描述故障是模糊闪烁

拆机,发现主板有维修过,客户说让一个朋友看过,没有修好。
根据故障现象,图像为竖直干扰,大概判定是供电不稳造成,
因为以前有修到过这种问题,于是用示波器检测

很明显有纹波,再次换掉1117-3.3稳压块和滤波电容
后示波器显示波形相当稳定

试机一切正常

网友:
分享精神可嘉!欢迎继续多多发帖

网友:
看波形能看出来,用万用表测电压是不是测不出来啊

网友:
有波波就是不一样,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。

网友A:
这种情况1117会不会发烫啊,还有1117的电压有异常吗

网友:
表也能测出来吧,电压有变化 ?   我都是直接代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1117会不会发烫啊,还有1117的电压有异常吗

用万用表测电压很正常,稳压块不发烫,这种情况用示波器测很明显。

网友B:
这种情况是电压不稳引起 下次就有思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是电压不稳引起 下次就有思路了

就是用示波器 抓3,3v 输出波形
发现纹波超标了 引起的画面模糊吗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              有示波器就是不一样呐

网友:
这种问题 要是 没波波 就不好修了

网友:
没用过示波器不知道怎么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