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1000广大CT6南桥待机电压维修

楼主(2017-07-21):
接同行惠普1000机器一台,拆机 裸板 上电待机正常不触发,按开关无反应。查下各供电对地无短路。查EC的供电 复位 时钟 ACIN LID 都正常。EC是 EC收到了开关送来的NBSWON#但没发出PWRBTN信号。差南桥待机条件 RTC几个工作条件正常。查到南桥的待机电压VCCSUS3_3的时候发现没有电。 南桥待机电压受控于S5_ON_D.查S5信号来源 受控于低电平截止的PQ50.实测PQ50的2脚控制级为9V。按下开关后变为0V。此信号正常。但是15V的上啦电阻2端都只有3V的电压,查15V来源 受控于PD10和PD11.最后测出实PD11顺坏,换PD11后电压正常15V。查电触发亮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