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R17E的桥 我做了三次才做好 谁能讲讲注意事项

楼主(2017-07-21):
这个桥怎么那么容易坐坏了 怎么搞成功率高一些
注意事项

网友:
心平气和

网友:
用有铝的温度的,上温低点,下温高点,做坏多是芯片质量差

网友:
做有铅的,温度低一些成功率就上去了。

网友:
做了几百个桥以后就会发现成功率高了

网友:
芯片位置对准,温度控制好(注意有铅和无铅)

网友:
先看芯片 有铅还是无铅的 曲线 温度设置 拆的时候把桥扔边上 涂点焊膏 预热下

网友:
做的多了就好了 这个桥特爱坏 战神的 一换一个准

网友:
不会阿,一样做的。只是这个桥有点轻,焊油就不要上太多了。

网友:
神舟的高档机,坏这个的机率太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