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7H55-M LE REV1.01

楼主(2017-07-21):
今天接到一片华硕的P7H55-M LE REV1.01通电掉电一会又重新自己启动,在加电时测各个供电正常,也有读bios动作,再次测S_MEPWROK_R正常3.3V,O_PWROK也正常,SYS_PWROK也正常,但测S_PLTRST#没复位,那就再测一下PCIE插槽时钟没有,于是故障锁定再时钟芯片,那就先测时钟的开始信号C_PG只有1.7伏不正常应该是3.3.追查到这个822排阻换了正常

网友:
今天的图片全都看不到  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在这样回复刷分  你的号就别要了

网友:
我这里有一块一样的主板,我换了822排阻,还是不能开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