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R17E的桥 我做了三次才做好 谁能讲讲注意事项

楼主(2017-07-21):
这个桥怎么那么容易坐坏了 怎么搞成功率高一些
注意事项

网友:
我最讨厌做桥了

网友:
有经验的大神上来分享分享,我也想多了解

网友:
个人见解:助焊油肯定不能放太多。。。一般能黏住锡珠为好,不要有看得见对于的出来。因】因为放太多了,珠子会自己跑开的

网友:
这个小桥其实买那种直接加热的钢网也是可行的

网友:
首先你的温度设置可能用问题,这个要拿料板测试,还有就是助焊膏不要用太次的

网友:
有这么严重嘛,我天天换,比什么都好换

网友:
SR17E不容易坏啊 我定全新的 直接装上去 还没装坏过

网友:
这个小桥温度不用那么高,比J8C类的桥低点就好了

网友:
上枪口抬高,助焊膏用好点的。多注意观察看,看到旁边的小电容 电阻的焊角都化了,桥芯片的珠子也就应该焊好了,关掉焊台。个人愚见……

网友:
多预热一会 用有铅的桥 这样成功率会大大提高 我都是用有铅的

网友:
现在的板薄,温度要把握好。芯片最好用有铅的,无铅的温度高。BGA红外要150度(迅维的)防止板变型,焊膏要薄薄一层就好了。多了会跑位,成功低。自己换桥的成功率有99吧!CPU除外

网友:
这小桥温度高。很容易搞挂。

网友:
就是有点薄 重点是平

网友:
温控好 焊上就好了

网友:
这种小桥,我也觉得很好换啊,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吧

网友:
我也是。。 重置经常吹鼓包了

网友:
买新的话是无铅的,你可以重值成有铅的。又好焊

网友:
我换SR17D一直用无铅的,焊两遍没换了十来片没失过手。

网友:
珠小,我是从侧面去轻推它的,或者干脆直接走完不动它好了

网友:
这个桥我只在E440的板上换过,感觉还可以,从来没出过问题,楼主你的温度是不是太高了

网友:
温度高就容易短路这种南桥。

网友:
这个桥,,上面的风嘴抬高一点,,一般不会坏,,桥是不是买的全新的,,会不会是卖家的问题,,

网友:
先把桥放BGA低温加热一下再做上去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做桥是熟练工作,没一次做的时候成功了要总结这次怎么做的,焊锡膏放了多少,锡珠位置正不正。失败了总结是什么原因,因为锡珠位置偏还是焊锡膏多了,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。做多了总结一下就有明显提升的

网友:
助焊油肯定不能放太多 还有就是温度控制好

网友:
风嘴抬高一点到了240度的时候风嘴左右晃动(桥是左右方向放置) 焊点点亮一会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