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M5010开机报警5声,显示都正常

楼主(2017-07-21):
手上有一台戴尔M5010独显的机器,板号09913-1,开机显示进系统都正常,就是要报警5声,CMOS电池有电3.2v,时间也能保存,BIOS也刷过了,金振也换过了,实在没招了,有朋友遇到过修好的吗?  解决办法:把到KBC_BEEP的电阻取了,不报警了

网友A:
一柴刀 把声卡 的 BEEP 脚 砍了 就算了。懒得研究

网友:
5声不就是是电池么,你这都干过了啊

网友:
直接搞掉声卡的  BEEP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量一下电池两只脚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有可能是检测到不是原装电源

网友:
rtc 电路     要不就到桥里面去

网友:
既然都能正常使用,就把声卡的BEEP短接到地吧

网友B:
5声报警是cmos电池  深入一点就是RTC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5声报警是cmos电池  深入一点就是RTC电路

这位朋友 也是绍兴的???哪家维修店啊

网友:
多换几个BIOS刷刷试试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把屏线接口,看看,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货。我上次就是开机一切正常,就是响,重插屏线和主板接口,OK……

网友:
声卡 的 BEE 脚砍了算了

网友:
5声报警是内存,不过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,可以先用风枪加热北桥试试

网友:
BEEP报警 切开  就行了 又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柴刀 把声卡 的 BEEP 脚 砍了 就算了。懒得研究

懒得搞,也就只能这样了,谢谢

网友:
我想问下这机器风扇是不是不能随便改?控制检测有问题就会不定时掉电嘛?

网友C:
我把到KBC_BEEP的电阻取了,不报警了,谢谢各位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把到KBC_BEEP的电阻取了,不报警了,谢谢各位

对,就这样搞,一刀砍掉  BEEP 算卵。。。速战速决 才能赚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