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7H55-M LE REV1.01

楼主(2017-07-21):
今天接到一片华硕的P7H55-M LE REV1.01通电掉电一会又重新自己启动,在加电时测各个供电正常,也有读bios动作,再次测S_MEPWROK_R正常3.3V,O_PWROK也正常,SYS_PWROK也正常,但测S_PLTRST#没复位,那就再测一下PCIE插槽时钟没有,于是故障锁定再时钟芯片,那就先测时钟的开始信号C_PG只有1.7伏不正常应该是3.3.追查到这个822排阻换了正常跑马亮机//附上点位图

P7H55-M LE REV1.01.zip

网友:
还真是简单扼要,看的我也是一头雾水的!!

网友:
看的人有点晕。也没有说为什么这个排阻会坏。

网友:
华硕板的排阻坏爱坏 是没有理由的

网友:
华硕822排阻拉低了时钟开启电压导致无时钟

网友:
此板通病,822排阻不良引起VRMPG信号偏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