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50 EC MEC1633L程序

楼主(2017-07-21):
BIOS程序论坛有,就不上传了,刚备份的EC程序共享出来。论坛上有,不过文件有错误

X250 MEC1633L.rar

103.23 KB, 阅读权限: 200, 下载次数: 38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楼主的这个EC是用什么读出来的,可以分享一下吗

网友A:
RT809H,网上有教程,自己找一下吧,不过要飞线,有点麻烦

网友A:
亮机慢,报错,UUID,机器码都是空的

补充内容 (2017-8-3 12:24):
不好意思,回复错了,下载别人的BIOS刷后没有UUID,回贴回错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亮机慢,报错,UUID,机器码都是空的

UUID 序列号是读不出来的,加密了,读出来也没啥用

网友C(2017-10-07):
楼主,刷完之后有一堆的报错,不过解密了密码的确没有了,
BIOS里的的内容都可以改了。0189 0188 2200 2201报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刷完之后有一堆的报错,不过解密了密码的确没有了,
BIOS里的的内容都可以改了。0189 0188 2200 220 ...

这些报错你解决了吗,当时我找了很多软件都没有把序列号写进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UID 序列号是读不出来的,加密了,读出来也没啥用

你说的对!我明白了,这个芯片用编程器只能读192K数据,芯片内部应该还有64K数据读不出来,写入的话会有擦除操作,这个操作会把UUID(64K)部分+192K数据部分全部清空,而密码和序列号内容都在64K部分里面,所以只是清除密码的话把芯片读写一次就好了,但UUID部分空了会报错

网友:
谢谢分享下载需要用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9-05-02):
引用 网友A:
RT809H,网上有教程,自己找一下吧,不过要飞线,有点麻烦

网上教程的  IP 地址 发出来被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