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h61p ver3。0

楼主(2017-07-21):
一块昂达h61p ver3.0的主板开机跑04后就断电反复重启。。各大供电正常。。。我怀疑是那组信号问题。各位大神可否指点一下

网友:
是不是不插内存时喇叭会不会叫,插内存卡04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插喇叭加诊断卡判断好一点

网友A(2017-10-19):
修好了吗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吗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没修好,,给客户说换版子了!!!!!!

网友B(2017-12-19):
刷bios  应该 可以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bios  应该 可以好

刷过了,,但是还是一样。。我给客户说换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