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M2A58M-VG3+ 1.01触发掉电 通病!

楼主(2017-07-21):
触发秒掉电,不再起来,老规矩AMD的内存--VDDA--CPU--桥/总线,
短接绿线,强制触发,各项都无供电,
只能测触发瞬间各项电压,各项电压正常,果断刷BIOS。毛病依旧
排除BIOS一看AMD板子,还是单桥,想都不想,果断吹吹,不掉电,代码一路起飞。。亮机。
上BGA加焊,此桥要焊到245才会动。 修复两块,AMD单桥通病。
上图,另外附上亮机BIOS,刷完不亮就去怀疑其他地方!

4.61 M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1015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图片和附件崩掉了

网友:
附件已上传

网友:
哎!!我从来不敢轻易怀疑桥,怕误杀!

网友A:
不敢轻易怀疑桥,怕误杀!不到万不得意不动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敢轻易怀疑桥,怕误杀!不到万不得意不动桥

AMD单桥是很老的通病了

网友B:
后期的单桥虚焊很少见,,,,加焊只知合A2 A2  NV单桥

网友:
AMD的单桥是很容易虚焊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后期的单桥虚焊很少见,,,,加焊只知合A2 A2  NV单桥

排除供电,BIOS,就可以做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排除供电,BIOS,就可以做桥了

有点像三板F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点像三板F,,,,,,,,,,,,,,,,,,,

就是三板斧

网友:
触发秒掉电,不再起来,老规矩AMD的内存--VDDA--CPU--桥/总线

网友(2017-09-22):
正修一块复位灯闪的,不跑码。看是不是数据出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