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05暗屏,外接不显

楼主(2017-07-21):
联想S405暗屏,外接不显。不是完全暗屏,是屏幕偏暗,完全暗屏是看不清楚,这台是能看的很清楚,但是亮度明显偏暗
而且调节亮度完全没用。换过屏,有说是键盘问题,我拔了键盘用鼠标在系统里调节也一样,无反应
BIOS刷了,屏换了,背光开启有3.3V,调节是0V
怀疑是调节的问题,但是外接也不显,难道是显卡的问题吗。   求助大家给点建议

网友A:
象是屏换过没刷码吧,或者是屏出部题了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象是屏换过没刷码吧,或者是屏出部题了。

屏换了也是一样的   都是这种暗

网友:
短接一下 开启和调节嘛

网友B:
亮度接个电过去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种应该不关显卡的事情 个人估计哈  多检查下条件

网友:
故障都查出来了,还不懂怎么弄嘛!!!!!!!!!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亮度接个电过去试试就知道了

您是说的亮度调节那里吗?亮度调节那里不知道该飞多少V的电压啊

网友:
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   多检查下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您是说的亮度调节那里吗?亮度调节那里不知道该飞多少V的电压啊

飞3.3试试啊  反正 最高就3.3  不能载高了

网友:
挺简单的故障,不要想复杂了,刷BIOS到新版本就可以解决了,先进BIOS 记录一下你的EC BIOS 和 MAIN bios版本,确定bios版本开头是6ECN**的,我怕你型号刷错了

网友:
附近已经上传,请不要做其他盲目的测试,这个方法能根治,或者你安装个W8系统也是可以解决了,好了,字凑齐了,可以发帖了

6ECN95WW(V8.05).7z

网友:
直接把亮度调节拉成3.3v就可以了

网友:
把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短接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