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映美FP-620K调节杆失灵问题,请大家帮忙!!!

楼主(2017-07-21):
映美FP-620K调节杆失灵,打印头一直处于最低位置,导致色驱齿轮长时间工作在大阻力下,最终脱齿。这是客户第三次拿来。
一直没有找到相同机型对比,
请大家帮我看一看 调节杆处缺什么部件?
先谢了。

网友A:
调节杆一般很稳定呀,是不是客户安装时将色带架反扭导致色驱齿轮负载过大断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调节杆一般很稳定呀,是不是客户安装时将色带架反扭导致色驱齿轮负载过大断裂

调节杆没有阻力了,阻力装置不见了,使调节杆一直处于最低位置,长时间工作,色驱就会脱齿。
我只是想,谁有相同型号的机器,拍一拍调节杆阻力装置的图片,我看一下。
谢谢你回贴,一起进步吧。

网友A:
一般都是色带架反转引起齿轮断裂,倒是很少遇见楼主这个情况,你找找机器里面有没有断裂的塑胶件,应该是白色的塑胶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是色带架反转引起齿轮断裂,倒是很少遇见楼主这个情况,你找找机器里面有没有断裂的塑胶件,应该是白 ...

找过了,没有。我也是头一次碰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