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05

楼主(2017-07-21):
联想S405AMD的 版号LA-9001P,触发0.48掉电 ,拆机无短路,无CPu电压,换过6277还是一样,求助!

网友:
信号之类的也至少测测吧。。

网友A:
这个危险。。我上次修一台是CPU 出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危险。。我上次修一台是CPU 出问题

我也怀疑是CPU,吹了 可以加电到1、2  1.1不跑码,刷了BIOS 换了内存还是一样,电压都出来了,应该是CPU坏了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怀疑是CPU,吹了 可以加电到1、2  1.1不跑码,刷了BIOS 换了内存还是一样,电压都出来了,应该是CPU ...

BGA 加焊下。 不行就换CPU ,, 这个机器 CPU 坏是通病,我换了不少一换就OK

网友:
加焊一下U或许有惊喜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,这个U坏的太多,没进水,没摔过,就要走CPU查起了

网友:
没办法,最后还是 交换板解决了 ,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测一测,给出数据,大家也好给你提点参考意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