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N4030不亮

楼主(2017-07-21):
今天接了一台DELLN4030的机器,不亮机报5声。BIOS刷了,显卡也换了还是不行。请大师帮帮忙。

网友:
仔细量下供电,看有没有全部出来

网友:
供电全部出来了,就是不亮.主板没进水没腐蚀.

网友:
五声貌似是COMS电路问题吧

网友:
供电全部出来了,就是不亮.主板没进

网友:
先换电池  5声电池报警 先排除知道的故障再继续检测别的问题

网友:
查下小供电 N4030我修到的都是 显卡坏,其他没遇到过

网友:
内存  小电池  RTC电路。先把这些排除了再说

网友:
内存  小电池 RTC电路查了没问题。不知道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