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61M-S1不复位维修

楼主(2017-07-21):
同行发来的一块技嘉H61板子。说是开机不显示。
接到手后上电开机无复位。查内存供电1.5V正常,桥供电1V和1.8V都有,VCCSA也有1V正常。CPU供电0V不正常,查VR_ON开启信号有1V正常。电源管理芯片也有5V供电。想着还是先把CPU拿下来吧。一拿开CPU看到CPU座子,难怪没有CPU供电了,针都歪成啥样了。弄了大个小时总算把针脚弄的齐些。
在上U测试后有CPU供电了,但还是无复位。查电源管理芯片的19脚有3.3V产生。
查到VR_RDY信号经过两个三极管转换得到VRMPWRGD信号发往给桥
。量DQ17第三脚电压0.7V不正常,把DQ17拆掉后3.3V出来了。
一路跑马。亮图。

网友:
DQ17不良导致PCH_VRMPWRGD被拉低,从而无复位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这个管子的问题。客户手多拆U把针搞歪了。。后面就到楼主手里了。

网友:
这个DQ17早已经是通病了,我修了好几批了

网友:
CPU供电有些不好修,能修好技术不错谢谢分享

网友:
VRMPG电压不正常导致无复位,我修1155针也会拿下CPU看看CPU座针脚有没有歪的

网友A:
H61板子,什么时候有桥1.5V供电?这个1.5V是干嘛用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H61板子,什么时候有桥1.5V供电?这个1.5V是干嘛用的?

是1.8V,最近工作比较忙,所以编辑快了些打错了。

网友:
B85的就有桥1.5v供电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这么修,VR-RDY完全被抛弃了,相当于vrmpwrgd一直有,不受控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1.8V,最近工作比较忙,所以编辑快了些打错了。

你发的帖子不少,我看过,逻辑思维也比较紧扣,就是小马虎太多。希望能改掉这样的小瑕疵。

网友:
好同学  学习看看 是不是 这真的  好的

网友C:
DQ17拆掉要装吗,要不要换个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发的帖子不少,我看过,逻辑思维也比较紧扣,就是小马虎太多。希望能改掉这样的小瑕疵。

最近工作比较忙,而且一直在论坛下载东西实在没分了。所以就想着赶紧编辑。以前没什么事基本都有检查好在发的,下次我会抽点时间检查检查,实在是麻烦你一直来讲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DQ17拆掉要装吗,要不要换个。

我是直接拆掉的,由3V上拉电阻直接供电,也可以装个试试,也有可能是下面那个三极管坏了,我这是省手续,反正都是由3V上拉电阻直接供电,就不需要管子控制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近工作比较忙,而且一直在论坛下载东西实在没分了。所以就想着赶紧编辑。以前没什么事基本都有检查好在 ...

客气的,本着对你自己和对网站会员的责任,改掉这样的小马虎就再好不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