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水6SP照像一片黑色,手电筒打不开

楼主(2017-07-21):
进水6SP照像一片黑色,手电筒打不开,今天接到的机器,量了一下座子的阻值都是正常的,前置像机可以正常使用,闪光灯打不开,闪光灯升压IC没有进水,就显示座子旁边发霉,已经清理好,我应该先修闪光还是像机,修闪光的话只有换升压IC了,大神们支支招。。。谢谢

网友:
阻值正常有没有测一下电压有没有?闪光灯IC电压也测一下吧

网友:
肯定先修闪光  没有闪光  相机肯定打不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