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x42j掉电维修

楼主(2017-07-21):
       接了一台x42j的机子,故障是不定时掉电。外设温度什么的先排除后刷bios,用之前备份的刷了两三个不触发要不就是点不亮,上论坛上下载了两个据说可以解决掉电问题的bios刷完试机好像好多了,试了一天正常了,第二天试机之后又出现同样的故障,不是BIOS问题了。这款板pch虚焊也会出现这种故障,之前有修过加焊好的,加焊之后试机一天都正常,杯具的是第二天又不行了,认真的测试了供电什么的好像没什么问题,后面裸板试机的时候摸到cpu供电位置非常烫手,灵机一动这么热会虚焊吧。马上加焊后试机。试了两三天之后正常了。问题解决。

网友A:
楼主加焊的芯片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加焊的芯片么

    加焊的是cpu供电IC。用到现在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这个机器显卡修得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焊的是cpu供电IC。用到现在都没有问题。

这样啊,我以为是加焊的电感呢

网友:
     不知道为什么图发上去出不来,只有两个循环的箭头,不停的在刷新的样子

网友:
知道为什么图发上去出不来

网友:
会返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