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V470 开机不稳定

楼主(2017-07-21):
机型V470 故障不进稳定 时开机 时不开机,有时黑屏 刚接到这机子的 时候 还高兴的 大家都知道 这机子 CPU电压和显卡电压容易烧坏。可以说就是送钱的机子。。马上拆机  试机  ,发现不开机的时候 电流只有0.8 显卡供电是没有的,反正通病嘛   直接找配整组供电芯片加上管子全换 开机正常 。。。测试半天就叫客户过来拿了 ,第二天悲剧就来了  客户拿着电脑说 还 是那个问题 这下郁闷了  在拆机  还是老实看电路图算了
电源芯片为RT8208 供电正常 查到15脚EN只有0.8V  问就在这了 开启电压都没有 。。。
接着往下查 到了这里 PD9201为空 查PR9206 3D3V_VGA_S0  找到Q9302 S极3V  G极3V(G级正常为0V ) D极0V G极往下 q9301  5 6脚为3V  2脚也是3V  问题点出来了。。。
直接找个2N7002换上
正常开机 试了2天没问题

网友:
修机器还是要老老实实查图纸来的稳当

网友:
修机器还是要老老实实查

网友A:
哈哈   客户没有不好说话就很好了  哥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   客户没有不好说话就很好了  哥哥

哈哈 那到不会的   这样的客户也很少 反正帮他处理好就行  真的碰到不请理的客户那也没办法了 大不了不修了

网友:
   不稳定的  有时候 真的怕

网友:
有时是送钱,有时CPU却是坏的。还有换那铁壳管可以准确断定到是那一个坏的,不用全换的。

网友:
可能是换件时给开启加热了   当时好了 过了时候就返修了

网友:
不稳定的机器 修好一定要多测试2天  要不然 客户唧唧歪歪的 就烦了

网友:
两天了,肯定没有问题,收钱吧。

网友:
长经验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 看来通病也不能大意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