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 装独显驱动蓝屏

楼主(2017-07-21):
装独显驱动就蓝屏,用集显就没有问题,显卡供电测了都是好的,这是显卡坏了吗?

网友:
这个问题 只要显卡的各供电正常就直接还显卡吧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试试,。。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这还用说嘛,这么明显

网友A:
加焊显卡  g470也要考虑显卡供电特别是铁壳的机器

网友:
这个在官网下载原装驱动一般就好了 ,还有IE打开蓝屏的时候 ,再高级里把 硬件显卡的那个关 了就好了

网友:
G470 没铁壳啊,楼上的小妹。。 有铁壳是 B470 V470 B460 这些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  如果供电都出来了 就换一个试试咯

网友:
有这种可能,不确定的话就加焊一下试试或换一个显卡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显卡  g470也要考虑显卡供电特别是铁壳的机器

G470没有铁管的主板吧?

网友:
从供电入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只是没修好而已 呵呵

网友:
G470的显卡的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,建议更换GPU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显存问题,我试过换显卡芯片后一样,显存搞搞解决了

网友:
这种联想的 机器 可以先下载官网驱动试一下

网友:
先考虑官方驱动    有的机子驱动分先后顺序      如果不行  在加焊   换显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