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W7165A 可以用RT8120B/D代换

楼主(2017-07-21):
索泰 GTX550TI  APW7165A  显存供电芯片
用RT8120A 代换 供电是1.2V  反馈0.6V
用RT8120B代换  供电是1.5V 正常  反馈0.8V
RT8120B和RT8120D 应该都可以代换

流水贴 不用加分。

网友A:
1.2V供电换成1.5V,会不会影响稳定,会不会返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2V供电换成1.5V,会不会影响稳定,会不会返俢

正常1.5V 供电的

网友:
这个替换不需要改电路吧??供电部分应该是最好修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2V供电换成1.5V,会不会影响稳定,会不会返俢

1.2V的电压肯定不能用,GDDR5显存电压要求是1.5V。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这片显卡是RT8102B 换RT8120D 试试

网友(2017-12-18):
这rt8120a    b    c   d不能乱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