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华硕U303L板号UX303LN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;已解决

楼主(2017-07-21):
求华硕U303L板号UX303LN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
一台华硕U303L板号UX303LN REV:2.1 故障现像是用一下花屏,换了全新的显卡之后有时蓝屏,花屏依然还有
用内存检测软件,提示硬件有故障,怀凝内存有问题,

网友:
先找点位图,利用它来找相关的信号、、、、?

网友:
移PCB_ID0这两个信号会不触发。两个电阻一个装了一个没装,还有一个PCB_ID1一样的,

网友:
先找点位图,利用它来找相关的信

网友:
解决了吗,是屏蔽的还是换的板载内存颗粒

网友:
不行就直接换颗粒吧  搞不好反而更麻烦

网友:
这个珠子很小的吧,建议直接换掉.可能更安全些.

网友:
屏蔽成本也很高的 你还要给他买一条内存条账上,还不如把集成的内存条修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直接交换板算了 赚几个钱嘛~~!!!!!!!!!!

网友B:
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发出来大家分享下

网友:
建议 更换   屏线试试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发出来大家分享下

屏蔽板载内存呀,然后加了一条4G的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交换板算了 赚几个钱嘛~~!!!!!!!!!!

现在交换板子水都很深的呀…………

网友D:
这种板载内存,屏蔽工程应该很大了,如果那些数据信号都是板层里面走线 ,更不好搞!还不如直接换板或者找个信誉好点的淘宝交换

网友:
请问楼主屏蔽好了?  我记得华硕屏蔽板载内存主要修改这两个信号 PCB_ID0 1

网友:
是不是说显卡被误杀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可以换颗粒的   换过短路的   感觉不容易死

网友:
屏蔽板载内存这个可以么貌似没有接触过。求分享、、、、

网友:
建议更换颗粒    屏蔽 需要改不少的 电阻

网友:
我还是喜欢通过更换颗粒来维修,这样才省下条子一根,成本费用相对少些

网友:
还是别交换板子了  已经被坑了N回了   直接坑我一个板子没给我退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板载内存,屏蔽工程应该很大了,如果那些数据信号都是板层里面走线 ,更不好搞!还不如直接换板或者找 ...

这个板子没那么复杂……。改3个电阻搞定………………。

网友:
楼主解决没呢。。。我想学习一下

网友:
楼主  我把帖子 看完了  怎么解决的   解说下    麻烦麻烦

网友:
直接换内存颗粒吧

网友:
怎么屏蔽的,能分享吗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屏蔽内存的报价从来没有成功过

网友:
也是加条内存又不少银子不过好在快

网友:
如果加条内存成本高,有的客户能接受华硕的板子也贵

网友:
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这个内存这么易坏

网友:
显存先换个试一下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交换板子水都很深的呀…………

一点不假 说是上服务站换估计都是自己修,遇到修不好的或成本高的就说PCB有断线,不能换 浪费来回运费和时间开始说只要没修过的就可以,    一个字 乱

网友:
用内存检测软件定位 换个芯片吧 实在不行再屏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