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Book Pro A1398 无声音简单维修一例

楼主(2017-07-21):
客人描述的是前一天还好好的,第二天开机一切正常,但是声音没有了,开机没有咚的一声,进到系统里面也看不到喇叭的图标,更换系统测试问题还是一样,检查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,喇叭线也没有断掉,拆下主板测试
主板的型号是820-3662,声卡是BGA封装的

打开图纸查看到VA_REF,VA_HP,VA,VA_PLL几个的供电,其实就是俩个主要供电,PP3V3_S0_AUDIO_ANALOGPP4V5_AUDIO_ANALOG, 这两个信号对地打阻值,发现PP4V5_AUDIO_ANALOG的对地阻值是0,问题确定了,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

PP4V5_AUDIO_ANALOG是由U6200的一角输出的,还有几个小电容,一一排除后,发现是声卡短路,最后在A1466的电源板上面发现了一样的声卡,换上之后,声音恢复正常

网友A:
声卡是BGA封装的,  换上之后,声音恢复正常, 请问容易更换吗?

网友:
BGA的声卡不好焊吧?有什么技巧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声卡是BGA封装的,  换上之后,声音恢复正常, 请问容易更换吗?

没什么特别的,我比较懒没重新植株,取芯片的时候尽量轻一些,不要让锡珠连到一起

网友B:
这个声卡坏的我也碰到过,这种你开机声卡会发热的,都能摸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声卡坏的我也碰到过,这种你开机声卡会发热的,都能摸到

这个我还真没留意,谢谢提醒,下次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