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0CC如何屏蔽板载内存??

楼主(2017-07-21):
X550CC如何屏蔽板载内存?? 听说改一下电阻   不知道怎么改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   谁知道  麻烦说一下吧

网友:
具体需要找下 PCB_ID的配置电阻  不知道 就找专业人员

网友:
内存上面有一个总线,和复位, 直接切断就行了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怎么弄,以前论坛里有类似的贴,和去掉电阻的图,应该是要去电3个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