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g41主板不出CPU供电

楼主(2017-07-21):
手上有一片映泰G41主板 不出cpu供电 查IC EN 1.8  IC12 5V供电正常 其他供电正常  EN1.8V正常吗 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EN一般大于0.8V以上就可视为高电平信号。你这个不出CPU供电,可以考虑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再试试。

网友A:
大神呢  同一块板子   同样的古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神呢  同一块板子   同样的古装

换芯片了吗 我暂时没芯片换 不知放在哪个角落了

网友:
1.8V应该可以开启,不行就换芯片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换CPU 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