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 m17x-r4 奇怪问题

楼主(2017-07-21):
  一台dell 外星人, m17x-r4 ,一按开机键,屏幕白屏,然后报警声一声一声的滴滴,量了屏幕的供电没有,测主板屏线接口8脚的mos管的5v不出,强搭也不行,求助啊各位老大!!!!

网友A:
mos管不导通  就查控制级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os管不导通  就查控制级啊

应该不是屏电压的问题     显卡板拿了    内存拿了 还是一开机白屏    只是报警声不一样,刷了pch的程序,现在报警声5声循环一次。。。晕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应该不是屏电压的问题     显卡板拿了    内存拿了 还是一开机白屏    只是报警声不一样,刷了pch的程序 ...

白屏刷程序有啥用啊   如果屏供电正常了  应该就是屏上面的问题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白屏刷程序有啥用啊   如果屏供电正常了  应该就是屏上面的问题啦

老大 你在哪里  方便的话发给你看看能不能修    我现在刷回原来的程序    现象是开机立马白屏然后一会屏幕就乱闪      现象不好用文字描述,而且我发现屏供电也正常了   我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大 你在哪里  方便的话发给你看看能不能修    我现在刷回原来的程序    现象是开机立马白屏然后一会屏 ...

我在江苏常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