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K23不开机不加电解决

楼主(2017-07-21):
机器故障为有待机电流,无法开机上电,拆开后,发现D壳上面粘了个7。2V的一大串钮扣电池,然后它爆了,电解液流得到处都是,主板上被电解液腐蚀了,下了图纸,论坛里面有,我就不发了,但 是没有点位图,只有把腐蚀的线路刮开,一根根地线扫线,发现断了五根,但是有两根不用管,具体的三根线是EC上的65脚、71脚和72脚,分别连到充电芯片24751的15脚、16脚连的PR324和12脚连的PR330,分了三根线后,拆了不管那个大电池,开机上电OK!

网友:
图片看不到   不然真想看看电池啥样的

网友A:
7.2V的电池没见过。。。。。。想看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7.2V的电池没见过。。。。。。想看下。

就是一排 钮扣电池,串联的,有点像SONY的电池,比较多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一排 钮扣电池,串联的,有点像SONY的电池,比较多而已

索尼老款笔记本是那个样子的,现在都是3.3v的了

网友:
我想看看什么电池这么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