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短路维修

楼主(2017-07-21):
今天修了一台联想笔记本y470。客户拿来是说不能开机。拿到手后把电池拔下来。插在可调电源上。电源从20v变成3.5v主板有短路故障。拆开后仔细观察。发现主板屏线旁边有个小电容有烧毁痕迹。于是把它拆下来后。再次插上电源待机电压变正常了。按下开关正常开机、并亮机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,不通电公共电压短路的,直接去掉那个电容

网友:
典型的  公共点短路  电容最容易击穿了

网友:
修了好多了,  再发点新的原创把

网友:
遇到过好多了,就是通病,联想的这个电容不知为什么坏它,值得探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