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始怀疑人生了,英业达掉电!

楼主(2017-07-21):
6050A2256501-MB-AO4

不上内存一点事没有 0.77A电流
上个内存马上掉电 电流只能上到0.75
不上内存情况下大与门  PLTRST都正常

这怎么修?

网友:
遇到同样的问题,期待高手出来解答

网友:
没有说换个内存试一下,或者bios也有可能

网友:
内存条换过了吗?我就遇到过内存条坏掉电的

网友:
你都尝试过哪些方法排除故障要说一下 啊。。bios都没刷的话 怎么说

网友:
BIOS 刷过没有

网友:
百分之五十bios

网友:
965GM
内存换过了
没用!
主板电池扣过了

网友:
以前碰到过     一般都是CPU 或者 有没独立显卡

网友A:
不跑码吗?机器型号也没有说。。。。

网友:
复位之后的故障 查一下显卡供电 除了主供电,其他供电也要查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跑码吗?机器型号也没有说。。。。

HP510
集显

不上内存好像都有供电

网友:
不会是内存坏了吧 ?你也可以把北桥换了呀   哈哈哈

网友:
内存换过了没用!!!
没有BGA!!

网友:
过内存掉电啊  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刷BIOS

网友:
BIOS刷过没有、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换内存,刷BIOS,加焊桥  换个U  以上都排除了吗

网友:
会不会是缺供电掉电,重点查一下那个转换电压

网友:
刷个BIOS 先试试啊

网友:
  这用示波器 打下电压吧   芯片带不起负载也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