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LX3 PLUS R2.0跑3B

楼主(2017-07-22):
主板型号8H61-M LX3 PLUS R2.0
故障现象:插上LPT测试卡跑码3B
同行送来一台主机说是不显示,接过机器连接测试小卡一路小跑到3B然后就定着不动了,用橡皮擦拭内存再试机还是一样,想着会不会是内存的问题,换了我自己的内存开机还是一样,看来是主板的问题了,果断把主板拆出来,测量内存SPD电压:3.3V,S_SMBCLK_VSB电压:3.3V,S_SMBDATA_VSB电压3.3V,电压正常呀,想着这个主板通病是小八脚芯片,于是拿起风枪就把CPU芯片附近的小八脚干了下来,再通电,果然显示了,心里窃喜这么简单就搞定了,于是往机箱里装,装好后再开机,又是黑屏,怎么回事,刚不是都显示了?赶紧插上小测试卡,开机又是最初的问题,定在3B处不动了。没多想就又把主板拆出来再试,还是最初的问题,后来发现只要用风枪把拆掉的小八脚芯片附近加热加热就能显示,但是板子一放凉就不行了,想到手里刚好有一块报废的主板,两块仔细对比测量附近的小元件,当测到RPR16这个电阻时阻值很大,正常的阻值是490欧,换掉后把拆下来的小八脚芯片还装上再反复试机,问题解决。

网友A:
这个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反馈端口的电阻吧。

网友B:
没看一下这个电阻 是连到哪里的吗

网友C:
在板上面这样也会测量出大小  一个一个拆出来测吗?

网友D:
师傅是一个一个漫无目的的测得还是有根据测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板上面这样也会测量出大小  一个一个拆出来测吗?

想着加热这个芯片附近偶尔会正常,就大致性测量了下旁边的小电阻,也是无意间发现这个电阻阻值很大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师傅是一个一个漫无目的的测得还是有根据测得?

刚开始还以为是CPU的控制芯片问题哩,换了一个,还是老样子,后来想着既然加热这附近偶尔能正常一会,就把重点放到这个八角芯片附近,无意间测到这个电阻阻值很大。因为没有示波器,所以也只能说是有点小幸运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看一下这个电阻 是连到哪里的吗

这个电阻一端通过一个0欧电阻连接到小八脚芯片,另一端到CPU的控制芯片去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反馈端口的电阻吧。

具体不清楚是做什么用的,你说的也很有可能

网友:
2块板子对比着修,省了好多事啊,这样也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具体不清楚是做什么用的,你说的也很有可能

应该是反馈,连接到NCT3393这样小8脚上的,是反馈部分错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刚开始还以为是CPU的控制芯片问题哩,换了一个,还是老样子,后来想着既然加热这附近偶尔能正常一会,就 ...

谢谢师傅的指点!字数不够,

网友:
一般都是拆那个小8脚,算是个通病,其它的特别是电阻变值还真不好找.

网友:
不好修,有对比的太好了,点位看看,应该是反馈

网友:
你这不是点位吗 看看到哪里去啊 不就知道干什么的了

网友F:
跑3B,楼主把cpu供电芯片的一个反馈电阻拆了就修好了

网友:
这种小电阻坏的话。。。如果不是很细心。。是很难查得出毛病的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跑3B,楼主把cpu供电芯片的一个反馈电阻拆了就修好了

拆了不行的,这是个反馈电阻不能不装的,是换了一个电阻

网友:
华硕现在的板子很烂,也不好修,还没有图纸

网友:
虽然你是修好了,但是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修好了,只能说小子你今天的运气不错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反馈端口的电阻吧。

芯片的反馈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芯片的反馈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我就说是反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