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75M-D3V之cpu供电短路

楼主(2017-07-22):
这是下午送来的一张主板,看技嘉板就想到最近几个月被折腾得累死累活,乃到最后产生心理阴影,那经常挂着面色灿白的脸,这可着实吓人。不过,不要想太多了,面容灿白的是杰师傅,小弟我只是个测机的,这般棘手的板都是杰师傅去搞,可犯不着我头疼,哈哈。
看故障现象是诊断卡瞬间闪灭,电源和风扇都没反应,但我猜测cpu供电短路,那就拔掉12V供电口,风扇可以转了,但还是转下就停。想到H61系列之后都是缺电压转下就停,这不12V供电没插,缺少cpu供电,它就转下停了,恰恰是正常的。不正常是cpu供电短路。
但是cpu供电短路,就这几个月就看到有好多种,还是得查,于是按部就班,先对12V供电口打阻,还有四百多,不短路,那就先排除了12V供电短路,往下对场管打阻,发现这一排的场管里,它们的D级打阻都是四百多。想到12V供电口打阻是四百多,但它是直连场管D,又连到场管的S级,而现在D级和S级的数值一样,恰恰说明有场管被击穿了。
但这类D级和S级击穿的现象,几乎每个上场管都有可能,只能摘掉试试看。摘掉第一个,测现象仍然一样,那换另一个,哈哈,摘掉这个后,打阻出现变化了。
给它们都补上一个新的,再测它们打阻数值,D级已经恢复到七百多
另一端S级打阻是三百多。
感觉有点小,觉得有点问题。但是裸板插4P不再有短路现象,于是认定是好的,但为了保险起见,换上一颗脑残cpu,诊断卡不瞬间闪灭,甚至可以正常跳码了。
哈哈,到这一步我以为好了,于是装上自家的好U(客户的U测过发现已变脑残U),跳码走完全过程,显示屏也出现了屏幕,觉得这样应该可以了,但是只是一瞬间的事,诊断卡突然闪灭,又是电源保护!
我再重新测试发现,又是cpu供电短路,故障现象仍是那样,甚至打阻又恢复到原来的短路状态。把原来被击穿的那场管撤掉,又好了,这次也完整跳码,屏幕显示,不再短路。
我寻思着,在撤掉的地方换了一颗新场管上去,但跳码跳到快完成的时候,又是短路,电源保护!到这里,我已经差不多知道是电源管理有一相出现问题,因此频频出现了击穿这一相,让我连换了两颗新管都遭到了再次被击穿的悲剧结局。
懒得换电源管理,就把这颗场管撤掉不上了,缺少一相,对供电没有多少问题。
自此搞完了主板维修,接下来我又变成了测机小弟,笑呵呵地装系统,上机测试,usb音频网口都测试完好。
到此就好了,虽然写了这么多,但其实也就十几分钟的事。
附图,此为不稳定输出的电源管理,造成一相频频出问题的罪魁祸首。
也有这颗管理芯片,原版的cpu被搞坏了,可以跳码,但跳码仅能到1003

网友A:
图片显示不对 上传方法不对
传图片可以在编辑的时候选择附件或者图片插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片显示不对 上传方法不对
传图片可以在编辑的时候选择附件或者图片插入

哈哈哈,是的,新帖已经会图片上传了